关于高压转接箱

楼主(2017-07-29):
我门厂这边常规的高压电缆转接箱的尺寸1860高x800宽x600深,
除了最基本的转接功能外,里面有:
1)高压电源显示装置(通过装高压带电传感器来实现)
2)温湿度控制器
3)中性线过电压保护器
4)开关门断电联锁
5)静态绝缘仪
6)必要的一些电源,运行,故障等状态指示灯和启动/停止/急停按钮

但目前,设计院说这个高压电缆转接箱放在室内, 且和高压电泵之间还有一个室外转接箱,这个转接箱也是转接功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转接箱肯定就不能只是单纯的转接只做汇流排这么简单了吧?我觉得只是里面设置汇流排转接太危险了,没有必要的任何保护和显示功能。
大家谁有经验?

网友A:
接汇流排的危险是什么??
我们用的密集型母线槽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室外的? 箱体内单纯汇流排转接没有任何其它保护功能?

我说的危险不是指汇流排本身的危险,是指的在室外的箱体内布置没加任何保护带来的危险,虽然一般的箱体号称能达到室外的最低标准IP56,但基本没几个能真正做到,这是其一,在此基础上去布置汇流排,容易受到湿气温度的影响,没有任何指示不说还包括可能的误操作,况且这个箱子也不是布置在什么安全的不易到达的位置,就是在水泵边上,对于高压而言不危险吗?

网友B:
高压柜到高压水泵电机为嘛要用转接箱?电缆不能直接到水泵高压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水泵厂家提供的自带电缆最多只有20+m,实际距离却远大于50m,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