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问题 咨询大师

楼主(2017-07-29):
这种星角接负载线的时候不用小圈中的16平方线缆行不行 。 降一档 10平方的。

还想咨询一下星角情况线缆具体选型应该是根号几吗?

网友A:
你这也不至于省到这个地步吧? 10平方的常规的没有铠装的YJV 0.6/1KV的直埋土壤中的载流量也就才100A左右,空气中更低只有85A, 你这电机的额定载流量就有90A,这还不考虑敷设在一起的载流系数, 你说说你去用10平方的可行不?要是我肯定25平方了都,
不管电机的工作制如何,选电缆我都是按照长期允许工作电流来的。10平方的你等着长期使用发热吧,烧了都不一定。

网友B:
如果你的电机功率≤22KW,则可用10mm2电缆。而你的电机功率是45KW,至少需要16mm2电缆。

网友C:
45KW的电机设计16平方的线已经是比较省的了
你倒好,还想再砍。
楼主不是做维护的?

网友D:
你应该首先搞清楚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才行。

网友E:
要安全电流计算,根据负载功率电流选择电线的截面积。

网友F:
最小16平方,再小等着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角情况线缆选型不是应该诚意根号几吗? 根号三还是几来着来计算。不是两个接触器平分电流了不是、还是我没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星角情况线缆选型不是应该诚意根号几吗? 根号三还是几来着来计算。不是两个接触器平分电流了不是、还是我没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星角情况线缆选型不是应该诚意根号几吗? 根号三还是几来着来计算。不是两个接触器平分电流了不是、还是我没说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星角情况线缆选型不是应该诚意根号几吗? 根号三还是几来着来计算。不是两个接触器平分电流了不是、还是我没说明白

网友B:
45KW电机满载电流是90A,既然是6根线,每根线的载流是90/1.732=52A

YJV22-16mm2的电缆(3芯)安全载流量大约是75A,YJV22-10mm2的电缆(3芯)安全载流量大约是55A,根据以上情况,你说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G:
16mm的线是合理的

网友H:
楼主短时间可以使用,但是电缆发热,如果距离远,发热更严重,所以,楼主要是临时替代可以,要是长期工作,尽量不要这样用。

网友I:
楼主对星角启动电机电缆的选用原则是对的,图纸设计其实已经考虑了角接分流的因素,如果直接启动电缆应该选25mm2,楼主只考虑了分流问题,没有考虑具体电缆载流量问题。其实如果都接在三角形内部的话,接触器,断路器,保护器和电缆都可以在直接启动选型基础上降一点,这样成本可低些。

网友E:
1、星三角启动的电机(以22KW为例),实际运行必须是三角形运行才能达到额定值,其额定值电流为线电流I=22÷0.38÷1.732÷COSφ=44A左右。  而流过电机各相绕组的相电流(包括为实现三角形连接的外部电缆,即接触器至电机线端的电缆)=线电流44A÷1.732=25.4A。
2、三角形运行的电机在星形连接运行时,线电流=
相电流,由于加在电机各相绕组的相电压=线电压÷1.732=220V,因此线电流=相电流=25.4A,实际启动电流应按25.4A来乘以启动倍数,而不是按44A来计算启动电流。
3、电缆的选择是按负荷实际长期电流选择的,不是按启动电流选择的,因此,星三角启动的电缆应按25.4A
来考虑。但是,电源侧的电缆以及控制柜断路器至接触器的电缆必须按44A
考虑,因为流过这段电缆的电流为线电流,只有接触器后至电机接线端的电缆才是流过相电流。
4、根据供电距离、铺设方式、铺设环境选择电缆,一般电缆额定载流量应该大于25.4÷0.8=32A,所以可选择6或10平的电缆。   5、选接触器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空载不频繁启动时,两个32A,一个25A接触器即可,带负载启动、频繁启动或接触器质量较差,应适当加大接触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