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如题,接收一个项目,CPU时1212,变频器是三菱FR-D740,,给电机一个启动信号,电机开始运转,运转一定的圈数以后精准定位停止。如何实现?
1. 当初设计时没考虑使用伺服,所以有了现在的麻烦。
2. 机械当时说位置不需要精准,以1转360度来说,差15度以内可以接受。 比如给指令转  4圈半,转4圈半多个15度是没问题的,但太多太少肯定不可以。
硬件系统已经定型,求弥补方案。

网友A:
用变频器的高低速切换,接近开关感应切换,如带刹车效果更好

网友B:
加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口确定转数。

网友C:
给变频器加个pg卡(或者叫反馈卡),做矢量控制。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D:
直接2个接近开关解决:一个计圈兼做减速,一个定位兼做前面开关校验

网友E:
三菱的D系列用得少,我用安川变频的时候是利用脉冲端口控制的,要注意的刹车必须配,再配个屏就比较好设置了

网友F:
开始快点,后来慢,最后更慢。估计有希望

网友G:
D700系列属于简易款,没有加PG卡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数的方法感觉不可靠阿,如果用增量式编码器,每次转N圈,有误差,那么几百上千次以后这个误差有多大?
我的要求是每次电机都要停在3.5圈对应的机械位置点,若干次以后不能有重复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