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程序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29):
各位师傅:小弟按照教材上编写的SFC程序图,在编译时出现错误,如图。一直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小弟按照教材上编写的SFC程序图,在编译时出现错误,如图。一直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步与步之间存在多个条件转换。
如图:
当将条件转换合并后,就改正了这一错误。
因此,你需要将步与步之间的条件转换改为1个,然后通过在条件转换中的梯形图中合并转换条件来修正。

网友B:
除了2楼所述,还有应该在开始有一个初始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2楼所述,还有应该在开始有一个初始步
您为什么会觉得楼主没有开始步呢?
您确认下载了楼主的附件看过他的程序了吗?当然我承认我没有看过楼主的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C:
修改过就可以了,二楼说的很对,步与步只能有一个跳转语句。
还有你的分支程序写的很有问题。单分支程序的转移条件任何时候只能执行一条。要么向下执行,要么向右执行。
而老兄你的有可能两下全执行,虽然编译没问题,但确实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