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想问问pc929的8.9脚吸收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A:
应该此电容与电阻结合与时间常数有关吧,我是猜的,不一定对。

网友B:
看规格书,这个主要是怕误报,给个0.1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书,这个主要是怕误报,给个0.1u吧
这样,我用0.3的替代了。

网友C:
此电容的取值在500--1000P左右,大于3000P,检测灵敏度降低,至保护失效,与其串联电阻,一般取值300-1000欧,决定保护时间常数。一般以1000P为宜。
0.1或0.3uF,基本上是取消了保护,容易炸IGB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