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沟通的重要性

楼主(2017-07-30):
  前段日子,公司维修了一台客户送修的250KW的变频器【塑料挤出机】。故障:炸机。修好试机一切正常后,并做带电机运行老化和加载实验,证明没问题后,给用户发去【快递  路途比较远】。客户收到后,安装好试运行,启动报GF接地保护,客户打电话问我同事,我同事建议先查电机,结果没查出问题,我同事据此判断可能变频器霍尔传感器有问题,因为我公司维修用的试验电机最大电机是45KW的,有可能电机小试不出问题,到了现场问题就暴露了。建议换掉输出上的3只霍尔传感器。客户急于生产,公司派我去处理,坐长途汽车赶赴现场,拆开变频器发现W相霍尔传感器连线插头脱落,拔插头重新插紧,送电试机,变频器启动 升速正常,观察运行正常。【试机过程,拆掉电机线先空载试机,然后接上电机线带载试机】就这么简单。
   此故障原本可通过通讯工具,比如电话 微信。。。解决,多了解一下情况,只要指导方法得当,问题可及时发现,不用派人去,就可解决,既节省人力又节省钱力。
  掌握此法要点如下: 1.自己要有丰富的现场经验。2.良好的与客户的沟通能力,能正确引导客户按自己的套路工作.3.敏锐的捕捉故障部位和故障原因的能力与准确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这几条沟通是第一要素,只有了解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这就好比中医的问诊,不然是要误人子弟的。此案例正是没问清楚就下结论而造成的结果。【望 闻 问 切】四诊,一定到灵活掌握,辩证施治。治病从治未病开始,防病于未然。

网友A:
同事判断也没有错,让客户拆开变频器不是好办法吧,这插头怎么脱落的?归结运输好像说不通。
同事的建议似乎没有客户能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事判断也没有错,让客户拆开变频器不是好办法吧,这插头怎么脱落的?归结运输好像说不通。
同事的建议似乎没有客户能接受。
新出厂的变频器插头都会打胶的,防止脱落。估计他们维修后没打胶固定,在运输过程中导致脱落,或插头没插紧。

网友C:
是脱落还是没插到位,脱落的可能性比较小感觉

网友D:
明白了,是变频器。我以为是电机呢。

网友E:
说白了就是细节没做到位,路途稍微有点点远就应该全部插头打胶,有些变频器还用扎带绑住霍尔插头的

网友F:
我试过一个这样的情况,一台汇川330维修好后装机竟然不能张力控制,检查竟然是PG卡没有卡到位

网友G:
我见过商用机和家用机电脑内存条安装上的差异:
商用机的内存条安装好后,会用尼龙绑扎带绑住电脑主板上,内存条插槽两边的卡口耳朵,而家用机根本就不会这么做。这就是工业应用稳定高于一切的细节。

网友H:
细节非常重要,国内好多厂家做的设备或做工程,不是技术水平差距,主要就是在所谓的细节方面。
同样的施工,中国公司签的协议承诺多,细节少,中途会因为工具、材料、机械等各种问题进行交涉。老外开始就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列出来,报价项目非常细,只要开始实施,只派人监管就可以了。当然有例外,大多数是这个规律。

网友I:
变频器里边的东西客户肯定没有人去拆的,刚维修好的要是拆坏了算谁的呀。

网友J:
这种事还是得自己跑一趟好啊

网友K:
维修质量也应该向新机看齐,要的地方要打胶的

网友L:
xuzhaokun说的是对的,我花了钱怎么还叫我自几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