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IGBT在驱动过程中不接负载为什么有电流?高手请进!!!!!!!!!!!!!

楼主(2017-07-30):
独立给一个IGBT上直流500V,直接驱动为什么直流500V会有电流产生
这个电流是不是模块的损耗电流?

网友A:
漏电流,漏电流大小决定IGBT的电气绝缘程度。这也是我在上期的帖子上说,当变频器输出0HZ时,可检测电动机匝间短路的原理。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半导体做不到完全截止罢了

网友C:
楼主如何得到的,串电流表吗

网友D:
IGBT在工作时就不能说成是530V的负载?既然是负载,负载工作中就不能产生工作电流?

网友E:
觉得1楼说的有道理。
观察器件在不同状态下的表现,有助于理解电路的一些现象。

网友F:
4楼正解 把IGBT当作一个电阻 电压/电阻肯定会有电流的 大小的问题

网友G:
西来师傅说的好,基础知识杠杠滴,基尔霍夫定理学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穿个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H:
就像UPS不间断电源供应系统一样,如果用蓄电池组来供应电力电源,你不接输出负载,电池依然会继续供应电流给逆变装置的。

网友D:
就像现在的居民电度表表一样,家里一起用电器都拔了,电度表照样转,只不过转的极慢而已,因为对进户线来说,电度表也是其负载之一。

网友I:
这个电流是IGBT以几千HZ开关时器件本身的损耗电流(IGBT如果关断是没有任何电流的),但是IGBT从导通到截止是需要时间的,从而产生了损耗。因此驱动时要设置死区时间,以避免IGBT上下管同时导通产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