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0):
三菱PLC fx3sa编程软件是那个?GX Works2,GX Developer都没有3SA

网友A:
这个用GX Works2,型号选FX3S。

网友B:
个人觉得FX-3SA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FX-3SA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产品
认为哪方面不行?

楼主:
GX Works2没有3S没有3S. 为什么?GX Works2版本是1.77F的

楼主:
GX Works2没有3SA

网友A:
1.77F版本太低了,装个新版的,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用FX-3SA就被坑了一次,当时是无法下载程序,,折腾了许久,后来问了其他人才知道,要先把程序读出来,在里面编写才能下载进去,后来问起原因,他说他也不太清楚,这个也是别人告诉他的,我不知道版主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反正用FX-3SA还不如用FX-3GA,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FX-3SA,大多数都是用FX-3GA,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3SA是FX1S的代换品,在软件里选FX3S就行了;如果版本低选3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级了,还是不行

网友A:
1.98的也不算高,现在用的版本1后面是三位数的了。

楼主:
我用了1.493c的版本,就可以选3s了。

网友D:
用8.86.选择3g的也可以下载。稍微麻烦点

网友E:
下载三菱官网的GX WORKS2版本1.555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