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0):
西门子CPU1200PLC带三菱的变频器,控制电机旋转
工艺动作为电机每5秒转n圈,停止下来3秒;然后再转n圈,停止下来3秒。  由于电机的轴带的是凸轮,所以要求不能有累计误差(也就是循环N次以后,电机必须准确的停在某个刻度线左右,误差可以为正负15度,一圈对应360度)(解释一下,电机轴上可以画一道红线,希望每次电机收到停止命令以后,电机都停在画的线附近)
1. 方案一 用接开关控制,接近开关信号技术,最后一圈内减速,碰到接近开关停止。方案最简单,但不敢保证精度。
2. 其他的方案就是用各种形式的编码器了。
  2.1 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每转一圈计数,最后一圈也是根据角度计算停止位置。无累计误差。
  2.2  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不知道第一个N圈完成以后,再转第二个N圈,反复循环,会否有累计误差。
  2.3  用增量式编码器。 根据反馈脉冲数 PLC高数计数 ( 每次脉冲数快到时电机减速),担心这样若干次以后会有  累计误差。

网友A:
不用闭环系统的方案,变频器驱动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定位精度非常低下,误差可能会很高,不一定能够满足工艺定位的需求。
真绝对值编码器有一个缺点,就是朝某一个方向,连续旋转的圈数是有严格限定的,否则会损坏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楼主应该考虑用变频器完成工艺要求,也就是矢量闭环,plc只控制启停就行了。

网友C:
楼主考虑一下脉冲端口的控制方式吧,建议再配个屏,操作会简单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闭环系统的方案,变频器驱动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定位精度非常低下,误差可能会很高,不一定能够满足工艺定位的需求。
真绝对值编码器有一个缺点,就是朝某一个方向,连续旋转的圈数是有严格限定的,否则会损坏绝对值编码器。
请不要误导,哪里有绝对编码器不许一个方向转的介绍?

网友D:
“误差可以为正负15度”
用接近开关足以,最多加抱闸---考虑惯性,电机转速

4个贴都是同类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闭环系统的方案,变频器驱动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定位精度非常低下,误差可能会很高,不一定能够满足工艺定位的需求。
真绝对值编码器有一个缺点,就是朝某一个方向,连续旋转的圈数是有严格限定的,否则会损坏绝对值编码器。
请不要误导,哪里有绝对编码器不许一个方向转的介绍?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最大好像是4096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即便最大4096,它也是可以循环转动的
既然说到时钟的原理,你见过哪家时钟限制时针秒针分针转动圈数的?理解了时钟,对它也就理解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最后一句不对,即便它能转10万圈,如果其一周分辨率200,就不可能比一周500的分辨率高!那什么谈提高分辨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解!编码器分辨率主要是指单圈的分辨率,圈数的多少对于编码器分辨率来说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F:
能不能运转一轮后就用你的其中的一个凸轮开关像回原点一样的复位一下呢。

网友G:
普通增量编码器即可,高速计数器是32位,运行一次后清零,根本不会溢出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我没记错的话,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圈数超过了分辨率的圈数之后数值是会溢出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圈数超过了分辨率的圈数-----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比如多圈编码器分辨率是1213的话,步数是2的13次方,圈数是2的12次方,圈数超过2的12次方读出来的值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