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17-07-30):
各位老师,欧姆龙Plc cp1e有没有实时时钟

网友A:
有的,,可以查看手册的指令,,,,实时时钟指令

网友B:
CP1E-E没有
CP1E-N有,但要配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1e上升沿指令能用吗,还有等于指令,是不是也不能用???跪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C:
CP1E-E简易的没有加装电池的功能,不能用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