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接触器正常工作时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7-07-30):
空开 接触器 多高的温度属于温度过高 用热成像仪测量?这几个正常吗?

楼主:
数值为当时所测温度

网友A:
可以参加论坛的红外热成像的试试,申请试用一下看看温度多少

楼主:
这个我就是用红外线热成像仪测的

网友B:
第二个图的温度有点高,如果电路在正常范围不会这么高的

网友C:
现在天气热这个接触器频繁吸合的话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可能要看工况、环境温度、三相是否均衡等,或者查产品手册有无相关介绍。
或者,根据积累的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E:
这个一般在55°以下都是正常的

网友F:
62°,温度不正常高。应检查接线或是负载!是不是虚接或是电流大

网友G:
属于正常温度范围。

网友H:
负载如何?
环境温度如何?
像我这现在环境温度都是50作业,测开关55就是正常的!

网友I:
在正常温度范围内吧。

网友J:
有这个仪器真方便啊 温度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