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17-07-30):
如题,想控制一个电机每个节拍旋转3圈,想使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1. 不明白如果PLC收到编码器的3圈信号停下来以后,第一个节拍的角度误差是A,那么第二个节拍又转3圈,如此反复循环,第N个节拍以后电机停下来的角度误差会有累计吗?
2.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多圈也是有一定圈数范围的。在圈数范围内是绝对的,或许不会有累计误差,但超过圈数范围怎么办?

网友A:
1、误差是你的执行器精度不足导致的,所以你在编制PLC程序的时候,要附带编制误差修正程序。
2、绝对值编码器不能应用于旋转方向永远是朝一个方向运动下去的执行器系统,必须选型增量型编码器。至于误差的修正,依然需要你研发出检测误差和修正误差的执行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误差是你的执行器精度不足导致的,所以你在编制PLC程序的时候,要附带编制误差修正程序。
2、绝对值编码器不能应用于旋转方向永远是朝一个方向运动下去的执行器系统,必须选型增量型编码器。至于误差的修正,依然需要你研发出检测误差和修正误差的执行程序。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方向运动的执行机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钱用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不过这种情况一般用增量式编码器,经济实惠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的,超过行程以后大部分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从零开始又一个循环,到最大圈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的,超过行程以后大部分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从零开始又一个循环,到最大圈数值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都是对运动控制要求极高的定位运动控制系统。当您的马达转动圈数超过绝对值编码器厂家设定的圈数之后,比如4096圈,你还能清楚的知道马达究竟旋转了多少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误差是你的执行器精度不足导致的,所以你在编制PLC程序的时候,要附带编制误差修正程序。
2、绝对值编码器不能应用于旋转方向永远是朝一个方向运动下去的执行器系统,必须选型增量型编码器。至于误差的修正,依然需要你研发出检测误差和修正误差的执行程序。
为什么不可以一个方向运动的执行机构
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时钟结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楼主的要求,你就不会用绝对编码器做了吗?
看看伺服电机的选型,使用绝对码盘的很多,难道使用要受限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的,超过行程以后大部分绝对值编码器都是从零开始又一个循环,到最大圈数值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设备,都是对运动控制要求极高的定位运动控制系统。当您的马达转动圈数超过绝对值编码器厂家设定的圈数之后,比如4096圈,你还能清楚的知道马达究竟旋转了多少圈吗?
绝对码盘比增量码盘精度一定就高吗?
使用绝对码盘的目的是停电后,设备移动也清楚其位置,在设计其使用时就要考虑其运动范围,超出范围,你又不能保证控制系统供电,即系统失电情况下它的转动超出其范围----你指定的4096圈N次,是你系统设计失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因为绝对值编码器码值都是唯一的,也就是编码器最大圈数值也是固定唯一的,超过最大圈数值从零循环时,plc控制端应该可以做个程序标定下那个位置,后续累计记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为绝对值编码器码值都是唯一的,也就是编码器最大圈数值也是固定唯一的,超过最大圈数值从零循环时,plc控制端应该可以做个程序标定下那个位置,后续累计记圈
如果用绝对值编码器,还要编制程序配合绝对值编码器进行标记运动位置的话(PLC断电以后,必须依靠PLC的后备电池保存位置数据)。那么,严谨的德国鬼子发明纯机械装置记录运动位置信息的绝对值编码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严谨的德国鬼子,发明不需要电气装置保存位置信息的绝对值编码器的初衷,,目的就是让设备系统的可靠性能提高到小数点后N位数,比如99.9999%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么晚了还在探讨这事
不在德国人怎样,在系统设计者要考虑其特性,即便德国人来他也要借助PLC等辅助记忆一下。
现在楼主给的思路在这里,只能这样,也许看到实际设备,换个位置安装,就没有3圈的问题

网友A: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常应用于往返运动的机械传动系统,比如数控加工中心,比如大坝船闸升降控制系统,和水坝泄洪闸门控制系统。这种往返运动的机械部件,只要选型合理,根本就不会超过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总圈数。

而楼主的案例,一般都是选择增量型编码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的,误差的修正,需要在最终的运动部件处采集修正的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