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转换模块的具体型号或者如何替换?

楼主(2017-07-31):
该仪表用于坩埚液位信号转换,有认识的高手吗?请教具体的型号或者如何替换!

网友A:
这也得看看你的信号是什么信号,有一端是0-5ma,得知道另一端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时老外的整套设备,技术封锁,其他控制部分和器件都好说,就这个转换模块没搞清楚,输入信号一端来自探针,另一端来自坩埚内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