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485通讯PLC

楼主(2017-07-31):
论坛的各位朋友,我现在想用SGD7S-180A00A(安川1.8KW)伺服和FX3U做485通信,主要是想读取伺服脉冲的分频数据(因为没有买高速计数模块,前期设计的失策呀!),其它发脉冲信号都是通过接线。看安川手册上好像有个422接口,能不能转成485的呢?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的朋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422通过变接线可以变成485,问题是通讯用什么协议,另外不明白你说的分频数据是什么

楼主:
就是伺服当前位置的分频输出,乘以4就是当前的脉冲数了。可以转换成位置显示在触摸屏上的,我们用的是外部编码器作为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