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老师好,施耐德变频器ATV61上电报INF7,【硬件初始化】报警,该怎么下手呢?指导一下我吧。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换主板了?你照上面的提示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恢复出厂参数就行了,更换主板都这样,是主板在读取驱动板的信息而已,不必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