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负载

楼主(2017-07-31):
如何通过电机,减速机铭牌确定能带动多少负载

网友A:
减速机上会标注输入电机的功率的,至于减速机带多大的负载,则根据负载倒推选用减速机

网友B:
这不得问问机械方面的老师呀。

网友C:
看扭矩计算

网友D:
电机扭矩*减速机速比,还要考虑输出轴带动之类的,需要专业机械工程师计算而得

网友E:
可以通过功率来计算转矩,

网友F:
主要还是看电机的功率,减速机的作用只是降低到合适的速度!

网友G:
负载的力矩你要考虑重力,摩擦力和速度等相关参数从而计算负载力矩

网友H:
看功率吧。

网友I:
一般电机的功率和减速箱是配套的,电机的转矩是知道的,那样最大的负载转矩就出来了

网友J:
最好是用扭矩检验负荷而不是功率

网友K:
这个看减速机的传动比和输出转矩就可以了呀。还有转速范围,不能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