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车间刚送来一台可充电式电子称,说是打开开关时总是显示屏亮一下就灭掉,让我看看能不能修。这个东西以前也没修过,只能试试看了。过程如下:1.拆开检查电路板,外观无异常。2.测量电池电压2v多,插上电源充电状态下电压3v多。3.拔掉电池与电路板的连接插头,好了。看来我的判断还是对路的,因为不知道电池的正常工作电压和充电电压范围是多少,心想会不会有可能电池坏掉而拉低电压,一上电总是因为电压过低而自动断电保护。于是就先断开电池试一下,果不其然,问题就在这。这样一来,等于没走弯路,直接找到故障点。所以说,思路,决定出路,动手之前的正确分析判断很重要

网友A:
电子称确实有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哈哈。

网友B:
是电池坏了吗  用了多久啊

网友C:
电子称电池电压一般6V

网友D:
高手嘛,一理通百理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称电池电压一般6V
没错,测量充电的空载电压为7v多,电池应该是6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电池坏掉了,用了应该有好几年了吧,具体不知道

网友E:
做我们这一行的
多动脑子少动手
动手之前想清楚!

网友F:
有个电子吊秤5T的,一上电就报警OL6,电路板没坏,电压5V多,没有说明书,至今没修好

网友G:
你那个电池是内置的。我们这的称重表电瓶是外置的。体积比较大,只能叫电瓶了。

网友H:
这种电子称电瓶一般是4.5v的,电瓶时间长坏了,就出现这个现象了,我曾经在里面直接加了个5v开关电源,插电就可以用……

网友I:
有的电子称总需要校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J:
细心加经验,维修就会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