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我先介绍一下情况:我有一个测试应用的需求,需要搭建一台设备,对于运动的逻辑和数据的获取我比较了解,但是如何实现这台设备的自动化,我是一个外行。
主要的需求:三个旋转stepper马达+Encoder,旋转马达的位置需要精确控制。一个CCD探测器,对于探测器的数据,需要进行搜集。在使用过程中,我要控制马达的运动和CCD数据的获取。因此得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来控制所有的运动和信号,像这种控制的需求,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或有公司做这方面的吗?
有没有人或公司能够提供整体控制方案?

网友A:
你好:不知CCD需要获得什么类型的数据,能否提供更加详细的项目说明!联系邮箱huhugang1989@qq.com

网友B:
我理解的意思是一个三轴平台,CCD装在其中一个轴上,三轴平台带动CCD做定点移动做检测,并在显示设备上面显示图像,不知道要不要做图像对比测试功能?而且这个设备需要自动测试和手动测试等功能.见过SMD工厂好像有这样的自动检测设备,但是不知道他们在那买的.

网友C:
你的是步进电机吧,要更高的精度就用伺服电机,照相机的选型就看你的数据格式要求了

网友D:
这个把你的相机要求移动位置送出来,一般做自动化的就会给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