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楼主(2017-07-31):
S7-200 SMART,CPU ST30,标准型 CPU 模块,晶体管输出,24 V DC 供电电流是多少A呢

网友A:
传感器电源额定输出最大300mA

网友B:
1A就够用了

网友C:
用个大点的开关电源,还有传感器等等

网友D:
plc本身电流没有多大,不加扩展2.5A就挺充裕。还是留点余量好些吧。可以看它的参数,系统手册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买个开关电源 不知道买多大电流的好了

网友E:
PLC本身的功率很小的,单PLC用15W的开关电源都带的动;

网友F:
反正俺的60点PLC用的是100W开关电源,有二十几个2.5W的电磁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正俺的60点PLC用的是100W开关电源,有二十几个2.5W的电磁阀

又开始用西门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正俺的60点PLC用的是100W开关电源,有二十几个2.5W的电磁阀

又开始用西门子了
,没错,我用的西门子的FX3GA-60MT,你可以放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正俺的60点PLC用的是100W开关电源,有二十几个2.5W的电磁阀

又开始用西门子了
,没错,我用的西门子的FX3GA-60MT,你可以放心了

人家楼主问西门子,你进来说三菱?难怪西门子一万套水平不见涨。

网友H:
1A的直流输出电源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