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和mx component

楼主(2017-07-31):
各位大神好
   我想用labview和三菱的mx component进行数据交互。使用ActUtltype控件来进行设计。现在使用ReadDeviceBlock方法来读取PLC的数据。按照mx component的手册来说是可以读取连续的多个地址。但是ReadDeviceBlock方法的输出只是I32类型。并不是数组形式,请问这个怎么破?

网友A(2019-03-13):
用for循环读取之后以数组的形式传送出来

网友B(2019-12-10):
用FOR,如果要读的数据多,影响循环时间。实时性高的,如果要用MX component,Labview上位机尽量控制位操纵,处理在下位PLC进行。或者研究下FX编程口协议或买个Modbus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C#写了一个DLL输出一个数组,然后用labview调用。

网友C(2024-02-06):
回复 楼主:
怎么搞定的?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