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一台易升YS-K01电梯门机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不报任何故障,给开门,关门信号,没有反应,不能运行,调整参数到面板控制,按面板上开门,关门键,还是没有反应,参数恢复出厂,还是不行,看来是硬件故障。初步检测板上各组电压都正常,现在不报故障,维修无从下手,请熟悉本机的同行给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给定信号有没有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构成完整的系统,缺失某些信号

网友C:
运行灯有没有亮?速度是怎么给的?

网友D:
看看手册,如果运行模式没问题就是信号线没有形成回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运行信号已经给定了,确定已经通过光耦进入CPU了,换成面板控制还是不行,以前修过这种门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其他的都修好了,就这个无法下手了,呵呵。

网友E:
变频器不报警,基本上没有变频器什么事,还是缺少其他启动条件,个人看法!

网友F:
说不定是驱动光藕问题

网友G(2018-03-28):
YS-K01门机器变频器,这个机是智能模块。是驱动电路问题,有信号没有输出很常见。

网友A:
有一个使能信号是不是没接线,如果没有使能信号,变频器启动信号虽有但变频器上升信号,下降信号都不起作用。电梯专用变频器有好多信号是连锁的,估计变频器正常,你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