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KD电气比例阀控制气压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这是一个空压机性能测试平台。气压表输出4~20ma模拟量,CKD电气比例阀由PLC 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控制算法为PID
要求接通电源后,空压机输出空气,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目前的情况是:气压控制只能稳定在142±7,波动比较大!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是一款无油小型空压机

网友A:
看看CKD比例阀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 EVD-1900-208AN 精度看不出来,貌似是1Kpa

网友B:
通常应该是稳定调节阀后的压力,即气压表应测量阀后的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位置装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C:
其实气压控制你这样算是正常了,压缩空气的惯量变化会比较大

网友D:
楼主不妨试试,给比例阀一个恒定电压,不变。看看压力表的示值是否波动?如果还是波动,那就不是调节的问题,如果不波动了,那就是控制系统的问题。
另外,空压机,气罐之间串联比例阀压力表在气罐的输入或输出。这样是不是更好?如果后面还有连接,是不是再加一个止回阀呢?

网友E:
电气比例阀自身就能完成闭环调整,不需要PLC进行PID运算了啊,PLC只需要发出压力值的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貌似不行。。。

网友F:
空压机的启停是开关量控制的,又不是模拟量控制,甭管是螺杆式还是活塞式。当气源压力不能高精度的稳定的时候(气压下降,空压机打气让气压上升的时间,至少需要30秒以上吧),您的比例调节阀是神仙吗?当气源压力不足142kpa的时候,就算全开,也要等待N久的时间,让空压机把压力打上来吧。

网友G:
比例阀的气压输出与给定的模拟电压成线性关系

网友H:
设计有问题
压力表在前,调节在后,调节谁呀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这个要求看着都好笑。

网友D:
我更同意10楼的观点和11楼的观点。第一个,气源要足,第二个,比例阀电压不要总是变化,看看比例阀输出气路里的压力是不是还波动。先把能稳定的条件找到,然后再说实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有问题
压力表在前,调节在后,调节谁呀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这个要求看着都好笑。
見笑了,本人對氣路不大了解。這個氣路是之前的工程師留下來的。我也一直很困惑,謝謝您的解答

网友I:
气压表装比例阀后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有问题
压力表在前,调节在后,调节谁呀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这个要求看着都好笑。
見笑了,本人對氣路不大了解。這個氣路是之前的工程師留下來的。我也一直很困惑,謝謝您的解答
我觉得针对这个气路来说,气压表现在安装没问题,如何实在找不到原因,可以把压力表挪挪位置,静等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空压机的启停是开关量控制的,又不是模拟量控制,甭管是螺杆式还是活塞式。当气源压力不能高精度的稳定的时候(气压下降,空压机打气让气压上升的时间,至少需要30秒以上吧),您的比例调节阀是神仙吗?当气源压力不足142kpa的时候,就算全开,也要等待N久的时间,让空压机把压力打上来吧。
在展会上看见变频螺杆空压机,是不是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他安装储气罐干嘛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有问题
压力表在前,调节在后,调节谁呀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这个要求看着都好笑。
見笑了,本人對氣路不大了解。這個氣路是之前的工程師留下來的。我也一直很困惑,謝謝您的解答
这和懂不懂气路应该关心不大,你看恒压供水,谁把压力检测放在水泵进水管路上?
你的目的是要调节阀后的压力稳定。
看一下你这个系统,压力要求达到145Kpa,比例阀开始调压,稳定在142Kpa,这样的控制谁人能做到?神人。
何况,在调节阀后边是用户,他一旦停止用气,什么结果?145?还是142?
如果调节阀后是开放的,没有145的要求,即控制储气罐压力稳定在142应该不是问题,现场允许的话你可以试试,程序中要取消145的有关条件。
你用的空压机应该有个自带的压力罐,其压力应该比145高许多,也就是初次使用要等N时间建立压力,建立后不用考虑它的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空压机的启停是开关量控制的,又不是模拟量控制,甭管是螺杆式还是活塞式。当气源压力不能高精度的稳定的时候(气压下降,空压机打气让气压上升的时间,至少需要30秒以上吧),您的比例调节阀是神仙吗?当气源压力不足142kpa的时候,就算全开,也要等待N久的时间,让空压机把压力打上来吧。
在展会上看见变频螺杆空压机,是不是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多螺杆式空压机的变频器驱动改造,都是冲着节能的目的去的,即在加载时间工频驱动,在卸载的时候,使用低频驱动,以达到节省电能的目的。而加载和卸载的区分,都是通过螺杆泵的电磁阀是否得电与断电,作为区分依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他安装储气罐干嘛用?
储气罐的作用是保压,稳定气源供气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源压力就不会有所波动。
通常,空压机的启停控制,都是依据输出侧气源压力的数值作为依据的,并且是开关量式的控制。如果以142kpa作为启动空压机的最低气压检测点,那么从储气罐气压下降至142kpa以后,空压机立即启动,气压并不能立即止跌回升,这要看空压机的供气量和负载的用气量的对比大小的关系。

网友K:
要保持罐子内的压力稳定,比例控制阀应装在罐子的进口。前端也应该有一个储气罐。

网友L:
不清楚楼主的具体装置和使用环境,单从所提供的图样来说如果只是作为调整储罐的压力达到142KPA,或者说当储罐压力高了就加大CKD开启度小了就就减小开启度,我不知这样理解是否符合楼主原意,如果是这样可以从两方面入手,1,将压力表安装到储罐上,2,加大储罐的容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他安装储气罐干嘛用?
储气罐的作用是保压,稳定气源供气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源压力就不会有所波动。
通常,空压机的启停控制,都是依据输出侧气源压力的数值作为依据的,并且是开关量式的控制。如果以142kpa作为启动空压机的最低气压检测点,那么从储气罐气压下降至142kpa以后,空压机立即启动,气压并不能立即止跌回升,这要看空压机的供气量和负载的用气量的对比大小的关系。
你的意思,楼主是要稳定储气罐的压力?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请教,这个控制要求如何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他安装储气罐干嘛用?
储气罐的作用是保压,稳定气源供气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源压力就不会有所波动。
通常,空压机的启停控制,都是依据输出侧气源压力的数值作为依据的,并且是开关量式的控制。如果以142kpa作为启动空压机的最低气压检测点,那么从储气罐气压下降至142kpa以后,空压机立即启动,气压并不能立即止跌回升,这要看空压机的供气量和负载的用气量的对比大小的关系。
你的意思,楼主是要稳定储气罐的压力?
“气压表检测到气压上升到145Kpa后,电气比例阀开始调压,要把气压稳定在142±2Kpa!”
请教,这个控制要求如何实现?
这跟家用级燃气热水器的电脑控温的原理是一样的,需要使用比例阀门控制器。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牛 答非所问
还没见哪家热水器只检测进水温度,不检测出水温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牛 答非所问
还没见哪家热水器只检测进水温度,不检测出水温度的
意思就是说,用PID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牛 答非所问
还没见哪家热水器只检测进水温度,不检测出水温度的
意思就是说,用PID控制
请看医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比例阀恒定模拟量,系统压力就直接往下降了。没法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气比例阀自身就能完成闭环调整,不需要PLC进行PID运算了啊,PLC只需要发出压力值的电压就可以了
我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不知道我哪里搞错了。给一个恒定的模拟量,实际上气压一直往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H:
比例阀后端是开放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气比例阀自身就能完成闭环调整,不需要PLC进行PID运算了啊,PLC只需要发出压力值的电压就可以了
我当然希望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不知道我哪里搞错了。给一个恒定的模拟量,实际上气压一直往下降
恒定的控制系统,用PID是最实际的控制方案了,看来您真的是菜鸟,PID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的结构都还没有搞清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PID一直没用过,见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D一直没用过,见笑了
最基本的PID硬件架构:输出执行器--输出侧传感器--核心控制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例阀后端是开放的
后端~也就是图的右端,是开放的?整个气体排放空中?
不能理解
好好回学校问一下怎么教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开放的。
我解释给您听吧。

这是一个无油空压机的测试平台。测试空压机的电参数与空气流量。所以后端是开放的。

网友F:
原来是恒压放气系统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气源的压力不够了,或者说气源不够充足,是靠调节比例阀来维持的。这就很难说了。

网友F:
1、比例阀精度不足?也就是精度控制要求不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比如比例阀产品本机铭牌上标定的控制误差为:±10%,所以达不到您的客户对设备的要求。
2、PLC是什么厂家什么型号的控制器?程序又是如何编制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际上好像是这个道理,因为我把压力表后置了,压力依旧波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呀,我们用比例阀,从来都不调,就是给一个恒定值,输出的气压就保持恒定,主要是气源要足才是。这样就好满足要求。否则,多麻烦呀。是不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小型空压机供气不太足,确实难搞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开放的。
我解释给您听吧。

这是一个无油空压机的测试平台。测试空压机的电参数与空气流量。所以后端是开放的。
这样试试,压力检测放到比例阀右边,程序改为+-1调节
即先检测压力,比较,大于目标值减1,小于目标值加1
29楼说的问题,可能给定大了,气源可以达到145是吧,或楼上说的比例阀精度低

哦 用bin计算,不要用BCD,即数据要二进制的连续量,这个个错误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H:
+1-1的频率要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开放的。
我解释给您听吧。

这是一个无油空压机的测试平台。测试空压机的电参数与空气流量。所以后端是开放的。
这样试试,压力检测放到比例阀右边,程序改为+-1调节
即先检测压力,比较,大于目标值减1,小于目标值加1
29楼说的问题,可能给定大了,气源可以达到145是吧,或楼上说的比例阀精度低

哦 用bin计算,不要用BCD,即数据要二进制的连续量,这个个错误常见。
二进制和BCD 计算有何区别呢?不明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它不会像pid计算出来,有数据跳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哦  看来是头次使用
你控制调节器的是个模拟量输出,在给它数值的时候,是个二进制数最大是111111111111(假设是12位DA)。
在用bin计算时,它只能(以4位+为例),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这样16种变化。
到在用bcd计算后,不做数制转换,输出到DA模块,其数值就会发生跳变。
比如1001+1,bin就是1010,如果是bcd计算就是9+1=10,如果做数制转换还是1010,不做转换直接送过去,就是00010000跳过5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  看来是头次使用
你控制调节器的是个模拟量输出,在给它数值的时候,是个二进制数最大是111111111111(假设是12位DA)。
在用bin计算时,它只能(以4位+为例),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这样16种变化。
到在用bcd计算后,不做数制转换,输出到DA模块,其数值就会发生跳变。
比如1001+1,bin就是1010,如果是bcd计算就是9+1=10,如果做数制转换还是1010,不做转换直接送过去,就是00010000跳过5个数。
明白,感谢解惑

网友D:
如果能换一个大点的气源,调起来要省事得多呀。

网友F:
不用换大气源,使用阵列式空压机工作测试台组建强大的供气系统,比如一次开启排列30台以上的无油小型空压机成品部件通电测试

网友D(2017-12-26):
回复 楼主:
这个压力通道是变化的,如果不调,就下跌?压力源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力通道是变化的,如果不调,就下跌?压力源不够呀?
是的压力源不够,控制方法已经改了。用节流阀

网友D:
解决了吗?如果解决问题了,那就是很好的实例和共享。

网友M(2022-01-21):
您好,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同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6-30):
引用 网友M:
您好,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同样的问题请教。
解决了, 算法都放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