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我想让松下VF200的变频器起动后就一直输出一个固定频率30赫兹,麻烦哪位接触过告诉我下要调整那些参数,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说明书看了没有?端子控制输出还是面板控制输出?

楼主:
面板控制输出

网友B:
先看参数P004频率来源设定;

网友C:
设定最高频率30,取消面板键盘功能,只取端子控制。

网友A:
面板控制参数默认,按启动键,电位器调速度到30hz就可以了,功能很多,应该详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