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背景交待:目前小弟计划想做一台四个伺服的设备。主要是做固定的往返运动,中间有需要联动的。目前手上刚好有一台FX3U的PLC,但是3U的貌似只能带3台。小弟以前没给PLC加模块,所以不太懂
求问,FX3U 可以加哪个模块可以增加伺服控制数量呢?一起控制的能否联动?
以上
希望各个师傅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加个1pg就可以做到你要求的了

网友B:
现在常用的是FX3U-1PG,控制一个轴,扩展一个这个。
主机3轴以及这个都是单独控制的,没有关联。

网友C:
西门子1200plc加v90伺服,可以最少八个

网友D:
直接加一个3U,只用作轴的控制,这样成比较低。两个3U之间用通讯

网友E:
加个20GM,可以两轴联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我也看到有FX3U-2HSY-ADP这个加两条轴的。加一个轴的话这个也可以成本降低。只是我没尝试加模块,所以在主机那边编程怎样控制模块也不太懂。所以想请教一下有啥编程手册可以学习的,我在三菱官网没找到。只看到一些主机的编程手册或者指令应用手册。再次感谢~!

楼主:
刚刚找到本书上有FX2M-1GP的 定位控制应用技术介绍。 FX3u-1GP 用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先学习学习  不懂再求问大神~

网友F:
先考虑有没有运算关系,不用插补就直接加个1PG的模块;

网友B:
FX3U-2HSY-ADP  这个是通过PLC左边扩展这适配器,将PLC主机前面的几个点硬件方面做改变,原本接到PLC主机前面几个点的,接到这个适配器上进行控制伺服,这种用法用的人比较少。
关于定位的资料主机的可以参考 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FX3U-1PG的也有个单独的手册,这两个手册在三菱官网上都可以下载,且都是中文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本书上有FX2M-1GP的 定位控制应用技术介绍。 FX3u-1GP 用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先学习学习  不懂再求问大神~
是FX2N-1PG,这个是属于老的产品,他的替代是FX3U-1PG,之前老产品有的功能新的都有,使用方法一样,看你用什么模块,直接找对应模块的手册看。

网友G:
建议直接用台达EH3系列。完全满足你的要求,,速度比三菱FX3U的还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自己先研究一下哈 谢谢

网友H:
如果要4轴联动,你的FX3U不能用,废弃,更换支持4轴联动控制(插补运算)的PLC控制器。

网友H:
如果您的4轴插补需要很复杂的运动轨迹,建议上数控系统,或者专用的运动控制系统,因为PLC的强项不在于运动控制,而在于逻辑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回复,动作是在设定参数后 固定动作的。所以我觉得PLC应该没问题的。关键是程序里的这几个动作需要计算的脉冲数准确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