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我下载三菱works2编程软件练习编程,定时器线圈安装不上。请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怎么叫安装不上?写不进去吧?这要截图看你怎么写的。

网友B:
估计又是一个输入格式错误的

网友C:
前两天好像见过类似的帖子,到底是如何写的或怎么回事呢,或者可详述一下(文字、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这个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这个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是用动态截图工具,下面网址本人用分享工具软件。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836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已经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