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程序修改完后点F4编译弹出这个对话框,无法对当前程序编译,选第二个选项就对全部程序进行编译,在菜单栏选择-转换+编译也是进行全部程序编译,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一行写的太多了还是超过限制之类的了?

网友B:
全局编译也多用不了几分钟,这倒好2小时出去了

网友C:
说到底还是有不合法的指令或者结构,

网友D:
检查·指令用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