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316J驱动电路单独测试方法

楼主(2017-08-01):
如何在无主板或主板不能运行的情况下让316打开,需要怎么做,大师们可否仔细告知,谢谢

网友A:
把14脚和igbt驱动部分的E联到一起,最好在接的时候用个100左右的电阻连接,防止接错了烧坏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B:
以前用12V电源测试过,12V输出 正 串联1个1K ,或者1.1K 的电阻后,接到 A316 的 7 脚,12V 负 接 8脚,A316的14和16脚直接短接,就可以 强制 正常 输出

网友C:
自制方波电路,给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