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富士PLC指示灯跟端子数对应不上??

网友A:
呵呵;是你不会对的原因;

网友B:
不可能吧,具体上个图见识一下

网友C:
这个,三菱还有32个指示灯指示64个输出或者输入呢!

网友A:
呵呵;三菱64点的模块上指示灯的确是只有32个,但模块上不是有左右切换的开关?
切换指示左侧的32点还是右侧3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