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7-08-01):
EV2K-11K上电P.OFF,(欠压或者缺相)
遵从网络上各位大咖的建议,更换了有可能有问题的电容,包括1UF-100V的那个,检查了R51-R52.C36,C37等,只是在给直流530单板调试的时候,变频器检测到的电压只有426,CDV-GND电压在2.1-2.1间,1UF-100V电容的电压在36-37伏,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油问题了呢?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买本书,好好学习一下吧,看来你的基础不太好,工作原理学通了。就没问题了

楼主:
读书确实有必要,现炒热卖似乎也来不及了!惭愧!

网友B:
既然已经发现了上530直流变频器只显示426V这个问题,就先检查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有电阻变质或者芯片损坏等故障,变频器报的警也是欠压,不要去管什么开关变压器的事。先让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显示正确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