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运算

楼主(2017-08-01):
各位师傅,我的三菱FX1S PLC如果控制步进电机需要进行脉冲换算,但是有朋友说这个PLC没有浮点运算功能,哪应该怎样弄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我的三菱FX1S PLC如果控制步进电机需要进行脉冲换算,但是有朋友说这个PLC没有浮点运算功能,哪应该怎样弄那

放大倍数,例如小数点2位,那么就扩大100倍计算。

网友B:
建议换成FX3U系列PLC,这个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C:
发送脉冲都是一个一个的,你有0.***脉冲吗

网友D:
脉冲是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