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柜图纸问题

楼主(2017-08-01):
求大神指点迷津。我这个软启动柜加了旁路接触器,那我这个控制回路里PLC那一块要怎么修改?另外还有如果KM2与KM1串联软启回路中,那么什么叫KM2和KM1整定配合?谢谢。

网友A:
PLC发一个启动给软启 ,由软启控制接触器,接触器要什么整定
保护在软启设置,包括旁路状态

网友A:
KM1可以不用,只要旁路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设计院给的图纸要求这么着啊。还要求LM1与KM2并联
给的
[upload=pdf]/uploadImages13/355356d24063faeda6f37bc357361709.pdf/电机控制原理图201706(6)7.pdf[/uploa

网友B:
那个《电机控制原理图201706(6)7.pdf》没有上传成功,怎么这都不是一个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个项目。只是一个是设计院给的参考图。一个是另一家分包公司工程师画的。

网友C:
看我这个,曾今是北钢院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