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我厂AB变频22c 18.5kw变频3台共同故障,外加17v直流电源测量各点电压和脉冲正常拆除恢复后开关电源2842的7脚在10-16v跳动不能启动。在启动电阻680千欧并300千欧启动两次成功装机后又不工作,拆机后又在7脚加35v100uf电容又能启动几次后故障依旧。一时摸不着头绪,重新在线测量8脚电压能瞬时到达5v,4脚有锯齿波 3脚无保护脉冲,6脚竟然没有启动脉冲,好了应该是1脚和2脚的问题。经测量1脚在7脚电压跳动时有被拉低的脉冲,是软起动pnp三机管漏电引起的时尔不能开机,更换后正常启动交付使用运行一直正常

网友A:
楼主水平挺高,有机会跟你学学。

网友B:
三台都一样的故障,厂家采购的元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C:
ab经常出批量性问题

网友D:
能上电路图说明更好

楼主(2017-10-31):
我厂AB变频22c 18.5kw变频3台共同故障,外加17v直流电源测量各点电压和脉冲正常拆除恢复后开关电源2842的7脚在10-16v跳动不能启动。在启动电阻680千欧并300千欧启动两次成功装机后又不工作,拆机后又在7脚加35v100uf电容又能启动几次后故障依旧。一时摸不着头绪,重新在线测量8脚电压能瞬时到达5v,4脚有锯齿波 3脚无保护脉冲,6脚竟然没有启动脉冲,好了应该是1脚和2脚的问题。经测量1脚在7脚电压跳动时有被拉低的脉冲,是软起动pnp三机管漏电引起的时尔不能开机,更换后正常启动交付使用运行一直正常

工作2月后故障重发,这次直接开不了机了。维修过程不多说了,以上图更换了三脚DC104和DR149后又工作了。
R149已变值,C104失效

网友E:
您好,请问您那有没AB  22C整机电路图?能否传一个?在功率板继电器反面引脚这有一DQ1晶体管是卫生何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