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一个小车,使用的是带抱闸的电机,当断电时电机抱闸,小车不能在前进。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抱闸打开,这样用外力可以推动小车。   小车的电机使用的是线圈抱闸,如果外接电源的话,是不是直接可以把刹车线引出来直接通过这个外接电源来控制刹车。

网友A:
找个备用的电源给它吧!

网友B:
是那种液压抱闸的那种吧,可以接临时电源把抱闸打开。

网友C:
有一种电机,后面制动器带有手柄,需要断电后移动时,可以手动释放使制动脱开,不知你处电机是不是这种。

网友D:
抱闸一般都是单独电源线的,在接个电源吧。

网友E:
如四楼所说,可以选购带手动的爆扎。

网友F:
这个我都是直接给刹车通电:直流DC24V用电池组——方便,AC220V之类都是用插座供电

网友G:
你不说明白什么形式的电机抱闸,大家怎么能告诉你正确的方法。

网友H:
这种情况,需要把抱闸的驱动装置单独供电,设计手动按钮控制,一般情况下都是跟电机电源直连的

网友I:
把电机抱闸的线圈串一个常闭触点的开关,不影响停车抱死,单线打开的话,把常闭开关打开就可以了。但一定要记着平常要把这个开关置于常闭状态。

网友I:
哦,补充一下,这个串接的常闭开关,最好是类似旋转开关带自锁的那种。

网友J:
一般都会有拨动杆可以松开刹车的

网友K:
 可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看看带抱闸的电机是咋控制的。

网友L:
单独接电源,看看你的电机抱闸图

网友M:
抱闸单独供电呀。

网友N:
抱闸一般是并联在电机上的,因为在抱闸单独供电电路中,当电机运行时如果抱闸电路出了故障而抱闸不能松闸,结果大家都明白。
你这很简单,是液压推动器的推动抱闸,拿根铁棍将推动器与抱闸连杆撬起来就行;是电磁线圈的带动抱闸,将电磁线圈的动铁芯压向静铁芯。

网友O:
搞个备用电源

网友P:
如果是带刹车线圈的,线圈可以单独通电,如果是锥形转子机械刹车的可以单独调节刹车张力,刹车盘可以单独拆开

网友Q:
把抱闸通电或者拆下来。

网友R:
各位师傅说的都有理,可是楼主不说是什么型式的抱闸大家也只能帮楼主猜猜看。抱闸 有电磁的 有液压的 还有一种是锥转电机 我就想请问大家,假如楼主的是锥转电机怎么在不通电的时候松开抱闸并推动电机。

网友S:
楼主所说的小车,是行车行走小车吗,这小车的抱闸电源与电机电源同步的,有的直接来自电机接线端子,如果采用另外电源启动抱闸,必须把原拼接的电机端子处接线拆除,如果不拆除就会引起电机缺相损坏电机,因为抱闸电磁线圈是两相(38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种手动打开抱闸电机的有大致的品牌吗   我们现在用的伺服电机,线圈抱闸的。

网友T:
前几个月做了类似的改动,把电机刹车线圈单独用一个接触器控制,如果需要
手动,就用手推动接触器使抱闸线圈通电,抱闸打开,用手推动小车就可以了

网友U:
我有个设备也是有抱闸,抱闸电源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的,我直接用有强制输出的线圈,需要打开抱闸时候,就直接用手强制输出线圈

网友V:
抱闸线圈过下继电器

网友W:
有个手动释放的拉杆

网友X:
伺服的线圈抱闸具体情况可以咨询伺服供应商!

网友Y(2017-11-19):
回复 网友S:
说得对,行车上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Z(2017-12-19):
抱闸线圈的电源拉出来单独控制 ,手推的时候接通这个电源 。

网友AA:
加个接触器能实现

网友AB(2018-05-08):
抱闸都有自己的线圈,你给线圈通电就可以打开 还有抱闸一般都有机械装置,也可以打开好好找找 一般都是 一根铁棍一样的 东西

网友AC(2020-12-11):
回复 网友I:
电机刹车线圈单独供电,需要断开时再让它断开。

网友I:
回复 网友AC:
我的意思就是,既然想单独控制小车抱闸,就单独设计一个控制电路,当符合逻辑条件的时候,首都打开或关闭这个抱闸即可。比如,设置两个条件才能手动操作抱闸开关。条件一,把必须是电机停止时,条件二,此时可以操作手动打开抱闸。抱闸闭合也要有相应的逻辑判断条件。仅此而已。

网友AD(2022-07-27):
接临时电源把抱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