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6求助

楼主(2017-08-01):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三菱FX3U控制松下A6伺服,正反转,定位都没有问题了,只是使用ZRN回原点指令,伺服没有反应,之前没有使用伺服这方面的经历,想问下大神,这是什么问题?是程序还是伺服设置方面的!

网友A:
既然正反转都能动作,说明接线没问题了。那只能看你的ZRN的这个程序先。跟说明书对照一下确认是否有问题先。。或者你把程序截图贴上来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M100是感觉开关

楼主:
M100是感应开关

网友B:
把程贴上来 看看 接线没错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你这个为什么要加符号呢?我这个在用的程序里的。用起来没问题啊。这个指令前面2个常数是速度,你加上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35000是不科学的。你要弄个正数 如30000

网友C:
如果是假三菱3u就可能会出现不好用的情况,你先确定真假再说。假的肯定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没有用,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A:
第一个是回归速度,第二个是爬行速度,你第二个速度超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