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

楼主(2017-08-01):
急需一个在触摸屏上启动停止过载报警梯形图。??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需一个在触摸屏上启动停止过载报警梯形图。??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这个要求你不需要编写程序,将触摸屏上放置2个开关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了。

开关1给输出置1,开关2给输出置2,过载链接在指示灯上,并且作为开关1的互锁条件。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作业?
这个难度还好!

网友C:
触摸屏没有梯形图一说,

你打开软件 一看便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没有梯形图一说,

你打开软件 一看便知。

富士V9系列触摸屏的梯形图表示。

网友D:
还真是有这个触摸屏的梯形图。。因为是国产的MCGS呢

网友E:
谢谢!学习就是力量

网友F:
触摸屏有宏指令或者脚本一类的编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没有梯形图一说,

你打开软件 一看便知。

富士V9系列触摸屏的梯形图表示。

没有用过见识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属于脚本编辑了吧

网友I:
谁说不能用触摸屏写程序的。你随便拿一个触摸屏我都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