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本人想往PLC方向发展  可在学什么系列的PLC来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向时  不知道该怎样去选择了  网上也有好多说学德系的 也有好多说学日系的 真不知该选什么系列  大师们都谈谈它们都有什么区别~~是德系好 还是日系好 小弟在此 谢谢了

网友A:
刚开始学,三菱FX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欧姆龙CP1系列、松下FPX系列等都可以啊!

网友B:
没什么可犹豫的,先去找工作,工作的工厂用什么品牌的PLC控制器,就去学习什么品牌的PLC控制器。

网友C:
对对对,酒啊??这样的

网友D:
想想自己了解那种品牌的PLC的前提下去学习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

网友E:
有师傅带的情况下,学那种都可以的。

网友F:
如果是自学的话,建议从三菱的开始。毕竟思维习惯比较接近,理解方便一点。

网友G:
学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网友H:
想往PLC方向发展那么德系、日系等都要学。

楼主:
嗯 谢谢大师们 不过想问下大家 有种说法就是先学了三菱的再去学西门子难度就会有点大 因为三菱的编程有点简洁编程思维就会往这个方向固定 而先学了西门子的再学习三菱不用怎样学习就能学会 西门子的编程思会更细分化  简单说就是学了三菱再来看西门子的编程图是不会看懂的 而先学了西门子而再来看三菱的就很简单 大师们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可犹豫的,先去找工作,工作的工厂用什么品牌的PLC控制器,就去学习什么品牌的PLC控制器。
根据工作的需要学习,之前可以先找一种学习一下方便找工作

网友J:
思维会不会固化或带有成见,可能与个人有关;如果注重一般化的学习,而不拘泥于指令等,应当问题不大。
还有若有计算机编程基础知识,学习起来应当会好一点;至于先学哪一个品牌,可根据具体条件来。

网友K:
三菱的模拟量对初学的是个难过的坎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大师们 不过想问下大家 有种说法就是先学了三菱的再去学西门子难度就会有点大 因为三菱的编程有点简洁编程思维就会往这个方向固定 而先学了西门子的再学习三菱不用怎样学习就能学会 西门子的编程思会更细分化  简单说就是学了三菱再来看西门子的编程图是不会看懂的 而先学了西门子而再来看三菱的就很简单 大师们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的,西门子的程序跟三菱的程序完全不一样,先学哪个都差不多

网友M:
先学哪一个都行,有很多地方是想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大师们 不过想问下大家 有种说法就是先学了三菱的再去学西门子难度就会有点大 因为三菱的编程有点简洁编程思维就会往这个方向固定 而先学了西门子的再学习三菱不用怎样学习就能学会 西门子的编程思会更细分化  简单说就是学了三菱再来看西门子的编程图是不会看懂的 而先学了西门子而再来看三菱的就很简单 大师们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的,西门子的程序跟三菱的程序完全不一样,先学哪个都差不多
就梯形图角度看,都差不多,只是要注意各个PLC的指令解释有差异。

网友O:
三菱与西门子相比,建议应先学三菱,理由为:三菱的梯形图更接近实际电路,一般电工也容易理解,其二,相关学习资料多,懂得人也多,任何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有人可以解答。

无论如何,开始千万不要学什么冷门品排,没有资料,你提问也没人答理,全凭自己理解,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对啊,施耐德的就是!

网友Q:
这个很好回答,单位有什么,就学什么,实用

网友R:
先学微机原理比较好。

网友S:
不要想这么复杂,工作的公司用什么品牌就学什么品牌,现学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