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如题:就是说我之前如果是手动模式,已经触发了一些动作,我打到自动模式,我该怎么处理之前留下来的状态呢?手动到自动我可以全部复位手动过程中留下来的状态,那如果是自动切换到手动呢?各位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如果需要做自动切换到手动,我想再切换回自动,是不是只能从头来过了?

网友A:
自动转手动机子停止工作,手动可以完成各位置自动未完成的动作。手动转自动各位置未完成的自动继续完成。

网友B:
一般自动、手动程序切换需要根据生产工艺而定

网友C:
如2楼所说,需根据动作要求而定;
有时,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前提下,也可考虑程序实现的难易程度、或者保证可靠性为先。

网友D:
看要求啊,有的厂家要求,自动遇到问题要能切换到手动调整,调整后还要能再切换回自动继续后续操作。这就很明确了,需要记录切换时自动运行到第几步。
不要求的,我也一般保持设备不动作,等待复位信号

网友E:
对于顺序控制来说,我做的都是这样的:
自动转手动,必是遇到某状况,需要先复位目前的动作,然后通过按钮或上位机进行操作;
而手动转自动,则是在手动状态下,进行到某一步后,接下去的动作需要自动完成,所以一般不停机,待当前步骤结束后,自动转为下一步骤,否则转自动干什么?
当然,也根据工艺情况而言

网友F:
手动变自动,如果是正在工作中,可以先切换之前,把自动的设定值等于当前的实际值,然后操作自动转换。会或者说,接到了手动变自动的信号以后,先先保持当前状态,然后再进入新的变量给定。

自动返回手动,这就要看具体的系统,手动是什么形式的了。如果是电位器给定,原则上就是在转换之前,把设定值先置于当前电位器的给定位置上。

网友G:
依据产品线的生产情况啊,这个都是根据工艺需求来设置的

网友H:
这个要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I:
手动和自动我的习惯是互锁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真的了解了么,看了所有的回复,说了跟没说一样,回复中说的可操作性不强。

网友K:
不论那种操作转换,不能出问题, 最后这保驾程序比工作程序还要复杂繁琐。

网友F:
这种操作,完全是技巧问题,符合逻辑性,可以做到无缝转换,搞得不好,会因此发生工况的变化而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现在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合能力来做这些保护,考虑的比较简单:
1、纯伺服电机类(用的基本上是伺服少量步进)的我手动切自动:1)、电机全部复位找原点,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用绝对定位可以不复位。   2)、自动切手动:电机类的我不处理,其他电磁阀控制的气缸类执行元件视情况复位;
2、其他纯逻辑类的气动原件,我考虑过用辅助寄存器暂存,切回后重新赋值之前的状态。1)、手动切自动全部复位或者赋予之前的自动状态;2)、自动切手动,用第二组辅助寄存器记忆当前状态,然后保持现有的状态。

3、还有一个情况是:上电需要做什么?
1)、直接把用到的寄存器清空?
2)、步进电机和增量型没有记忆功能的伺服电机自己直接找原点?
3)、气动原件直接复位?

我最近发现子程序还是很坑的,用不好出现好多状况,进去了出不来,数据处理用子程序有可能计算结果乱套。有些时候在MAIN程序里的 C计数器 在一段程序里不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和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L:
根据工艺工求来说;但一般转入自动时需要设置一些条件;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碰到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相信任何一个写PLC程序的人都会碰到,碰到了,只是想不想深究,这种问题其实都都是有成熟严谨的方案的。其实不用太复杂,越简单越好。个人建议,提两点:
1、状态记忆
2、状态比较

网友M:
1、状态记忆
2、状态比较

网友N(2018-03-12):
我也苦恼这个,谁有简单点呢案例程序啊,给小弟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