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指示灯的控制柜

楼主(2017-08-02):
总配电柜到控制按钮柜,按钮要带指示灯,每一路控制要几根控制线

控制线AB引到按钮柜子里

也就是到控制柜的AB两根线,指示灯的一根接A,另一根接启动按钮线圈端子上,这样一路控制直接,一个启动,一个停止,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A:
启动按钮带指示灯加停止按钮用4条线。

网友B:
可以画图看看,注意指示灯的接法。

网友C:
指示灯信号、按钮信号如果都有公共接线的话,整个也就多了一根线2根线罢了!,就看接线方式

网友D:
这要看指示灯的电源与控制电源是否相符来决定。

网友E:
有些回答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某日,老师在课堂上想考考一学生,问他“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学生反问“是无声手枪吗?”
  “不是。”
  “枪声有多大?”
  “80-100分贝。”
  “那就是说会震得耳朵疼?”
  “是。”
  “在这个城市里打鸟犯不犯法?”
  “不犯。”
  “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啦?”
  “确定。”
  老师已经不耐烦了“拜托,你告诉我还剩几只就行了。”
  “ok,树上的鸟里有没有聋子?”
  “没有。”
  “有没有关在笼子里的?”
  “没有。”
  “边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树,树上还有没有其他鸟?”
  “没有。”
  “有没有残疾的或饿得飞不动的鸟?”
  “没有。”
  “算不算怀孕肚子里的小鸟?”
  “不算。”
  “打鸟的人眼有没有花?保证是10只?”
  “没有花,就10只。”
  老师已经满脑门是汗,且下课铃响,但学生继续问“有没有傻得不怕死的?”
  “都怕死。”
  “会不会一枪打死两只?”
  “不会。”
  “所有的鸟都可以自由活动吗?”
  “完全可以。”
  “如果您的回答没有骗人,”学生满怀信心地说,“打死的鸟要是挂在树上没掉下来,那么就剩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不剩。”老师当即晕倒!

网友F:
其实楼上的这位学生将来搞科研应该是个好料子!

网友G:
控制按钮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可以一根线都不用加。

网友H:
这简单说如果用按钮控制接触器,整个柜只要加一根线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