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SFC不会用

楼主(2017-08-02):
一直用WPLsoft,今天试着打开SFC编辑框却不知怎么用,手册上也没发现怎么用,总是编辑错误。

网友A:
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B:
也未实际用过;
或者,可先用梯形图编程,再转换到SFC,然后观察相关情况、了解如何使用。

网友C:
现在感觉SFC好冷门啊!以前三菱用过,感觉很不方便就没有用了!

网友D:
台达sfc建议不要用,看上去功能多,但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手册上有基本编程框架

网友F:
如果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还真用不好
但如果会用,比梯形图好使,尤其遇到由于时序程序总是偶有差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