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谢谢各位大神了,因为之前用西门子的PLC比较多,三菱的梯形图用不习惯,用的FBD倒是挺习惯。
但就是不懂模拟量到底该怎么写,手册上写的BFM#要怎么怎么设置,但是我看到程序里又没有这句(多是梯形图)
假如,我有一个电压变送器接到我PLC里来了,此时我要测这根导线的电压,请求各位大神们帮忙解答。
我是真的看了手册看不懂才来求助的啊。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因为之前用西门子的PLC比较多,三菱的梯形图用不习惯,用的FBD倒是挺习惯。
但就是不懂模拟量到底该怎么写,手册上写的BFM#要怎么怎么设置,但是我看到程序里又没有这句(多是梯形图)
假如,我有一个电压变送器接到我PLC里来了,此时我要测这根导线的电压,请求各位大神们帮忙解答。
我是真的看了手册看不懂才来求助的啊。谢谢啦!

西门子也没学好的水平啊,去看看有没有MOV U/G或者FORM指令。

网友B:
三菱设置的模拟量比较麻烦,要设置通道,要设置的反转存储区BFM#29,可以看模拟量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BFM#不同的设置有不同的意思。
是把BFM#写死成29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但我对于BFM#的设置还是不是很了解,请大神赐教。

网友C:
你一定要用FB吗?
你不会将模拟量模块数据导出来,这样你就随便用FB了!

网友D:
先提供PLC主机及模块的详细型号!

网友B:
是说BFM29通道里设置

楼主:
我下午又琢磨了下,是这样的吗?
模拟量输入的,我自己编了个程序,没有硬件,所以验证不了,清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模拟量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是三菱的FX38-80M,请麻烦看看我编的模拟量程序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午又琢磨了下,是这样的吗?
模拟量输入的,我自己编了个程序,没有硬件,所以验证不了,清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模拟量输入的。
这个程序写的太吓人了,你难道不会用一个WORD来表示么,输入H00FF则表示8通道为ON………………另外,西门子学的不太好的就喜欢符号,地址一起来。
写了那么多年程序第一次看到功能块里用M800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不过我这样写的原因是,能在触摸屏里直接就进行修改,不用进程序设置。
另外,还想请问下,M8002在块里不起作用是么。。我用这个不久。。

楼主:
这是我写的模拟量输出的程序,大神们看看对么,我照着手册上来的,但还是不是很明白。这样确定能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不过我这样写的原因是,能在触摸屏里直接就进行修改,不用进程序设置。
另外,还想请问下,M8002在块里不起作用是么。。我用这个不久。。
1、触摸屏上可以针对位,因此在串字数据类型中,使用Word没有任何问题的。
2、M8002是上电初始化脉冲,而块需要调用才会执行其中的程序。
3、对于模拟量初始设定来说,使用FB你会比直接在程序中照抄手册上程序还要花费FB的开销。

网友F:
你这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跑不起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个问题。
在我的PLC仿真里,我的块里面的M8002,是成功作用了的。
它默认就是个全局变量吧? 是仿真可以,但是实际不行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模块,也要区分是BD板、CPU左侧扩展模块、右侧扩展模块,其中BD板、CPU左侧扩展模块基本与西门子差不多的,至于右侧模块一般是直读缓存,不过建议首先将需要的值处理后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个问题。
在我的PLC仿真里,我的块里面的M8002,是成功作用了的。
它默认就是个全局变量吧? 是仿真可以,但是实际不行吗?
在块里谨慎使用全局变量,全局变量的存在,破坏了块的移植。
所以,M8002你应该作为引脚引入块,这样你的块可以移植到其他厂牌中去。

网友G(2019-10-11):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三菱4AD 多通道模拟量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