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GOT型号 GT1665HS-VTBD
转换器型号 GT16H-CNB-42S
手册上说转换器的ID号可以通过 300001 读取这个 300001 是那个寄存器的存储区?是"W""R""GD"还是其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GOT型号 GT1665HS-VTBD
转换器型号 GT16H-CNB-42S
手册上说转换器的ID号可以通过 300001 读取这个 300001 是那个寄存器的存储区?是"W""R""GD"还是其它?

不用三菱的来瞎猜了,Input Register输入寄存器,那很明显用R只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但是R的存储范围是0~32766 这 应该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