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 5.5上电报E7

楼主(2017-08-02):
现在代换了主板没问题,是中间那块电源板问题,大神们,怎么修

网友A:
有没有查过手册,这是什么故障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故障

网友B:
主CPU和驱动板上的芯片 通讯故障。更换通讯光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