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人机界面显示格式是     xx年  XX月 XX 日   XX个
                      xx年  XX月 XX 日   XX个
                      xx年  XX月 XX 日   XX个
现在卡在程序上如何编程才能分隔开按天记录成品个数,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
这个是部分程序,

网友A:
记得plc有实时时钟的,判断时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读取plc实时时钟的,但是现在报表按天数记录,不会做

网友B:
23:59:59时记录或者判断日期变更时记录

网友C:
关键是需要断电保存吗?数据量不是很大的话,建议使用触摸屏的数据归档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设备没有全天候供电运转,这样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组态王上面呢,想做成类似那种按天数滚屏显示的产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组态王上面呢,想做成类似那种按天数滚屏显示的产量的
组态王是组态软件,如果是这样的就好做多了,数据存贮和调用都在上位机了,plc就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另外一个平台了,到工控机级别了!你确认下组态王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编程干嘛,直接用组态王做历史数据记录啊

网友D(2018-05-09):
没听说过用PLC做报表的啊!!!也不能这么做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组态王就很简单了,几条代码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