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液压弯管机自动回位的原理是什么?单作用油缸

网友A:
看看回油管路有没有什么调节阀

网友B:
可先了解是如何控制的,回位的条件是什么(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C:
油缸内有弹簧。

网友D:
先试试手动能不能正常,手动正常代表油路也正常

网友E:
液压无杆腔压力变大,有杆腔回油

网友F:
油缸内有回位弹簧利用弹簧使它回位

网友G:
有个回油的阀要打开

网友H:
是不是像千斤顶一样要搞一下啊

网友I:
一根油管的系统,本来就无法自动回位。要回位必须要有一个回弹装置才可以。

网友J:
不能自动回位,建议检查一下阀门里面的小弹簧

楼主:
四楼、七楼是对的,确实活塞杆中间有个弹簧,刚开始没有发现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