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讯怎么搞

楼主(2017-08-02):
三菱PLCfx2n与上位机mcgs通讯,是能通讯上,不过老是反应迟钝。半天数据才有变化,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三菱PLCfx2n与上位机mcgs通讯,是能通讯上,不过老是反应迟钝。半天数据才有变化,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

网友A:
该换新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还好吧

网友B:
除了PLC还有其他的变频器吧,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设备和PLC 的地址有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PLCfx2n与上位机mcgs通讯,是能通讯上,不过老是反应迟钝。半天数据才有变化,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三菱PLCfx2n与上位机mcgs通讯,是能通讯上,不过老是反应迟钝。半天数据才有变化,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
看看采集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D:
数据采集周期,刷新周期呢?

网友E: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通讯导致端口冲突了?

网友F:
应该是PLC还有其它通信口占用,我上次和两个屏通信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冲突,能够通讯上,就是反应迟钝,数值变化不及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其他通讯,就是三菱PLC与上位机,就是慢

网友E:
MCGS是做什么的?发个图看看

网友G(2017-09-04):
回复 网友E:
昆仑通态HMI(或上位机)软件

网友H:
FX2N属于以前最好的产品,一般不会有问题,肯定问题出在你的MCGS!
你查找一下数据线是否正常,是否干扰过大等等
还有就是尽量加大通讯波特率

网友I:
楼主原因找到没,我准备做类似的项目也担心数据传送慢,丢数据,打算用FX1S和中达优控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