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各位师傅,我单位有一个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6RA28出故障了,送电后,它的装置电源380伏和主回路电源380伏以及(109,,10的220电源都正常,可是面板的3个数码管不亮,故障指示灯亮,直流电源没有输出。经检查线路板上的LM317和LM337输出电压也正常。论坛里的师傅们谁修过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西门子6ra28是变压器提供工作电源的啊,故障灯亮,(所有故障都亮故障灯的),关键看数码管显示什么代码。然后根据代码推测故障点!

网友B:
数码管显示什么?

网友C:
这个控制器的主板可能有问题了。黑窗口,板子上的电源起码有问题了。

网友D:
LED不亮,故障信息看不到,我觉得应该先检测LED工作电源及八段的译码器电路,一个可能led被送了一个都不亮的电平,另一个是led工作电源没了。

网友E:
这直流也太老了吧。70都停产了。

网友F(2019-01-22):
西门子6RA28直流调速装置

网友G: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只能拆下板子看看电路走线,画出原理图,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