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1)如果只给PLC上电,包括电源总线、嵌入式专用模块、本体自带24VDC I/O供电,后续的扩展电源模块是正常的,
即扩展电源模块SPS2的e 指示灯是不会亮的,一旦亮了就是两次闪烁,表示出现 总线电源过载、外部24V I/O电源电压过低,或者通过外部供电的总线电源输入电压过低。

2)一旦外部的I/O模块通电,本体后扩展的两个灰色的电源模块e 灯指示灯就会两次闪烁报故障。扩展电源模块侧测了下电压接近24V应该没问题,可如图外部I/O模块我也是只是接入了1个12点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而已。
一旦过载,不管外部输入信号如何变化,对应输入模块的指示灯也没有反应(从模块侧端子去检测外部信号是有变化的)

3)本体的I/O显示没有任何问题。我看了下功耗,基本都在65%以内,也没有过载啊,真是纳闷了。

,PLC型号:TM258LF66DT4L, 具体如下图,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第8个模块AI4L为本体自带,第九个SAI4H为扩展,第10个SAO4H也为扩展,是不是这两个模块的总线衔接出了问题,导致后续的都跟着出问题?

昨天还没时间去试过其它信号,今天继续抽时间去看看。

目前还没断定是这两个模块连接出现了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导致出现的过载。

这种切片式的模块总感觉有点小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