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一般试验单位好像还做不了瓦斯继电器

网友A:
新安装的瓦斯继保护应再试验位置运行一段时间,并对它排气。

网友B:
变压器新装投运规程有此说明

网友C:
你做也可以

网友D:
这个不太懂啊

网友E:
这个是需要到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的
后期通电验收时供电局需要该报告资料!

网友F:
要是室外的可以不做

网友G:
这点不清楚,可能如顶楼所说,一般做不了吧;维护中,只是检查过其触点、线路、信号继电器等是否可靠。

网友H:
我们的500kva竟然没有瓦斯功能?

网友I:
瓦斯继电器?这是井下的设备?有气体检测?应该试。为了安全。

网友J:
这里所说的不是井下的那种,也有叫气体继电器的。是检测变压器内部故障的(内部有缺油和电弧时会产生气体)。是变压器的非电量保护也是主保护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