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今天检查低配室主柜时发现电流表标注4000/5,对应的电流互感器是5000/5的,这样电流表读数准吗?

网友A:
不配套肯定不准确了。

网友B:
读出值和实际值换算一下。

楼主:
电流波动太快,看不出来

网友C:
会不会是这样,比如:
当导体内电流为5000A时,互感器输出5A;而电流表接收到5A时,显示4000A。

网友D:
肯定不准的。但正如楼上各位所说,可以通过换算得到正确的电流数值。

网友E:
直接换一个匹配的表,不然读数还需要换算

网友F:
肯定要匹配啊

网友G:
把电流表的指示表盘的标值改成5000a的表盘就行

网友H:
这样的问题应该做柜子的人知道呀为何不改正

网友I:
按照实际的变比进行计算就可以
但是有这种问题应该是要进行处理的!

网友J:
换个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K:
支持你的解释,读数乘5000除以4000就是当前电流值。

网友L:
还是换掉好了,要不总要换算!

网友M:
两个不一样,表上的数肯定不准,读数偏小

网友N:
肯定不准呀,都不配套。

网友O:
这样数据不准

网友P:
这个,如果需要精准知道,还是换互感器,如果只是粗略监视也无所谓

网友Q:
那要看准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