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可以和加热管共用一路电源吗?(20170804)

楼主(2017-08-03):
刚装了一台变频器,用了一天就炸了,整流和逆变器都炸了,而且变频器上端的接触器KM0的主触点也打坏了,看图纸上画的,加热管的电源是和变频器的电源是接在一起的,这样接可以吗?是不是应该接在KM0的前面?

网友A:
你这个图一看就是习惯性的省钱方案。变频器的进线要接一个电抗器,你为何没?一个电抗器(2%压降)花钱不多,但作用很大。炸变频器,损失岂不是更大?有关进线电抗器对变频器的作用与原理,网上到处都是。这里就不赘述了。

网友B:
主要找到变频器炸的原因,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好,负载电机坏,变频器质量问题。

网友C:
电源还是分开最好。并且要分开断路器试用

网友D:
这个我们经常做自动化清洗机,加热与电机都是同时工作的,从来没有爆炸变频器故障

网友E:
输入加电抗器我们很少用
输出加电抗器倒是用过
楼主的变频器和加热器工进线按说是没什么问题
还是检查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KM0 接通后加热与电机同时启动?可能是KM0选型不对导致,过流导致触点接触不良,变频器进线电源不稳定,有缺相现象。

网友G:
计算电流看看是不是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H:
加热器在电源侧对变频器没有影响的,楼主还是查别的问题吧。

网友I:
感觉也是接触器选小了,安常规应该用KM0应该在UVW下面,单独控制变频器主电源更好一些。

网友J:
不建议共用一路电源,最好变频器有专用电源。防置止干扰,我就遇到过加热装置的继电器动作干扰变频器运行,使变频器运行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K:
有冲击的话,肯定要加电抗器,即使是其他负载。你的加热器对电网有冲击吗?多大功率

网友L:
电路的设计虽然不合理,但是炸变频器的原因不在这里

网友M:
新的变频器那那么容易炸呀,在说变频器也有保护呀。

网友D:
回复 网友L:
说得对,应该是变频器自身质量问题或者电源含有高次谐波分量过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路的设计虽然不合理,但是炸变频器的原因不在这里
表示赞同,即使有冲击,但不至于炸变频器。变频器的电压范围还是很宽的

网友O:
既然用了一天,那在什么情况下出的问题
是没有任何操作,还是直接切断KM0

网友A:
加热器从图上看,就是开关,没有任何的调节。也就是只要上电,加热就始终存在,这样的电路,纯电阻负载,对电网的干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炸变频器还是从自身去考虑,包括电机的问题和变频器的问提。

网友P:
这有什么不可以?虽然不规范但是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只要是有关联的系统,一般都是共用一个进线电源,但是只要做好了EMC(电磁兼容)的防护,都应该是安全的。最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西家传动》有一个EMC的连载,专门讲在自动化与传动行业,有关EMC的相关知识和推荐解决方案。对抗干扰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楼主可以搜一下,看一看会有收获。